第一次维修4代CPU,宏基E1-472

楼主(2016-03-02):
客户拿来一个本子。宏基的E1-472。说不开机。说本子正常就是拆机加根内存就开不了机了。别的那也没动。本子加电确实加电不显。给客户报价。客户同意后拆机。裸板测试。加不加内存电流么变化,当时就像给桥加焊一下。找了半天。就一个CPU.一个显卡,通过仔细观察4200U。是一体的CPU,真没给CPU做过BGA。忐忑啊。先用风枪吹一下吧。然后在测试点亮了。这次真忐忑了。这板子真薄呀。估计本子不亮就是板子薄。客户不注意引起的、上BGA,因为板子薄。到时挺好做, 怀着忐忑的心情。加电测试 亮机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风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风嘴

做北桥的那种最大的

网友:
集成度太高  好危险的感觉

网友:
如果吹短路了,就有的折腾了   CPU下面有很多小电容 不好植球的

网友B:
楼主技术很好啊,做BGA我都做坏了好多

网友:
楼主,这个还真不是做,您是加焊一下?希望给出温度曲线,照片,到时候给你加分。

网友:
这种U加焊还可以加焊好啊,我遇到U坏直接没搞了,成本高

网友:
这也行,怕做BGA

网友:
这个玩意不是乱加焊的,例如能触发的变成不触发了客户一定要你恢复原故障就麻烦了。。。我好像记得有种机器只要加内存就会不亮机,具体哪款记不得了。。。。。。

OCS

网友:
CPU  不好加焊啊,温度不好就坏了

网友:
4带的板载cpu坏的很多 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还在质保期

网友:
LIHAI啊,楼主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很好啊,做BGA我都做坏了好多

这种的话BGA预热时间要长,太短会短路的,还是蛮好做的

网友:
给cpu加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