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t-s3l REV:1.1

楼主(2016-03-02):
今天修了这板反复重启 掉电,卸U9就修复了。论坛里面有人发了,顺便把BIOS备份了给需要的同学下~~

GA-EP43T-s3l(ERV1.1).rar

网友:
请问楼主U9是什么用途

网友:
我就没那么幸运了,卸了也不行。跑C8就掉电重启,BIOS也刷了。

网友:
楼主要是能把图纸也上传一下就好分析了!

网友(2016-04-25):
拆了一样还是

网友A:
这个主板最高能上多大CPU,支持几代内存

网友B:
U8位置也是空的吗?我卸了还是一样,官网居然没有REV:1.1

网友(2016-06-28):
引用 网友B:
U8位置也是空的吗?我卸了还是一样,官网居然没有REV:1.1

是啊!找BIOS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最高能上多大CPU,支持几代内存

不清楚!你的板是上多大的U?

网友(2016-09-07):
我卸了就好了啊,U9,图纸我来上传。

网友C:
我一开始的问题是这样的,不上CPU,电压都出来了,可是一上CPU就没复位掉电重启,拔掉12V就好了,我还以为是CPU供电电路问题呢,走了弯路,把周围的N沟道MOS管换了个遍,还是没用,还去怀疑是不是某一路供电电路不稳定,准备拆一组呢,没想到思路错了,还好论坛认识个大哥,指点了一下,说先刷BIOS,可确实两个官网都找不到BIOS,没思路了,只好拆U9试试吧,没想到,拆了就好。

后面是密码。大家都懂得

网友(2018-09-21):
我的同样问题,拆了u9就好了,受教了,谢谢楼主。

网友(2023-01-20):
引用 网友C:
我一开始的问题是这样的,不上CPU,电压都出来了,可是一上CPU就没复位掉电重启,拔掉12V就好了,我还以为是 ...

求密码呀。偶遇修一下这个主板业余爱好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