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dm4 不加电 疑似通病!

楼主(2016-03-02):
HP Pavilion dm4  不加电 待机0.02V 3V 5V 正常 按下开关 电流0.06V 3V 5V 被拉低 并且电源芯片DT=CC(RT8205)发热,问题不在它身上,实则声卡芯片

短路,换了就好,我就是借鉴这个兄台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6080-1-1.html

网友A:
换了声卡后 声音没出现怪问题吗, 以前这款机器换声卡 好像内置无声音 换几个声卡都一样.

网友:
换了声卡就好了吗 好像这个电脑装系统的时候会出现声音很小,

网友B:
短路不能量出来吗

网友:
短路不能量出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注意下

网友:
这种微短还真不是很容易查出来

网友:
这个机器装win7

网友:
这个机器装win7就可以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碰到直接秒杀

网友C:
楼主怎么判断是声卡问题呢?有好多是网卡有短路

网友:
声卡的供电  是二级电压供给的  还是待机3 5V 直接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声卡后 声音没出现怪问题吗, 以前这款机器换声卡 好像内置无声音 换几个声卡都一样.

没有 就是刚开始 插耳机  切换电路 没反应 还是喇叭响 以为耳机孔坏 准备再拆换的 ,结果多插插 多捅捅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不能量出来吗

短路 量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判断是声卡问题呢?有好多是网卡有短路

一开始 我也 没查不来  逛了论坛 看了 同学发的帖子 抱着试试看的 心里 结果 还真解决了  所以说 没事多逛论坛   平时把自己遇到的问题 解决的问题 发上来 给其他维修 同行 一点 建议 或意见  大家都帮助大家 !当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

网友:
希望下次能碰到。。

网友:
这个声卡内置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