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 不定时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6-03-02):
  不定时掉电 这个芯片拆了也掉  之后尝试短接第二三脚 OK

补充内容 (2016-3-8 17:35):
补充下 23 56脚我都短接了

补充内容 (2016-9-12 23:41):
之前说的有误,没有短接5 6脚  短接的是俩组检测信号,会修的自然明白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A:
温度检测出问题了呗,我维修就图个效率,没有深查

网友:
67脚我也短接了

网友:
温控有问题咯

网友:
温控芯片吗

网友:
温控的问题很多,我修到的话基本都是没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检测出问题了呗,我维修就图个效率,没有深查

能解决问题最关键

网友:
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
功力深厚,基础扎实

网友:
温控没起作用了,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B:
温控拆了  应该就不起作用了  怎么不连2 3脚还会掉呢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这个掉电的,掉电的时候风扇加快,我也试试,但我这个掉了电还是有35V得

网友:
温控芯片出问题了 最好换个

网友:
你这种修法不可取,你会为你的行为付代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温控拆了  应该就不起作用了  怎么不连2 3脚还会掉呢

之前直接拆了温控给客户 第二天就回来了 中间测试了供电等等 没辙了 才装上尝试短接23 56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直接拆了温控给客户 第二天就回来了 中间测试了供电等等 没辙了 才装上尝试短接23 56脚

你是又把温控装回去   然后连的  23  56脚?

网友C:
惠普的就是这个毛病,不用端接吧我都是直接拆了温控

网友:
你这是强制把温检 屏蔽了  直接不用那个功能啊。

网友:
希望后续能跟进客户使用情况。在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又把温控装回去   然后连的  23  56脚?

是的  这机器之前拆了都没用 后来短接OK了

网友:
不知道短接那个脚位什么含义?高手分享下

网友:
楼主的维修方法确实很好,学习了,不过好像一般的温控直接拆除就可以 了

网友:
温控误检测,短接检测脚跳过检测。一般掉电前伴有风扇狂转就认为温控或BIOS可能性较大

网友:
这是温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惠普的就是这个毛病,不用端接吧我都是直接拆了温控

我这个是拆了也掉 短接才OK

网友:
温控芯片   学习了

网友:
没道理啊,短接了会修好,理论不通啊????

网友:
为什么短接了2、3脚就不掉了呢?能解释下不?楼主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那还是换个芯片更好把??温控还要用的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能换还是换吧 要不然碰到那些难缠的客户烦都烦死你

网友:
是温控的问题吗,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这只是不让温控工作了,是不是啊?

网友:
以前T40的板子掉电我都这么干的

网友:
是除去保护吗

网友:
这种掉电    好难修

网友:
为什么要短接???

网友:
你为什么会想到去短接这芯片的2-3脚?

网友:
                 惠普有好几款,都爱坏这个,

网友D:
这个机器我嗅到过一次也是不定时掉电,掉电后立刻开机饱温控错误,楼主说的这个芯片我也干过,最后我的是加焊ATI的显卡好的。

网友:
学习了,为什么短接这几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我嗅到过一次也是不定时掉电,掉电后立刻开机饱温控错误,楼主说的这个芯片我也干过,最后我的是加 ...

中间的心酸维修史省略了; 焊了显卡,示波器测了所有供电,图纸翻了几遍,没辙了才用了这招,野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问题比较偏门,所以发论坛给大家做个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又把温控装回去   然后连的  23  56脚?

恩  估计不用装直接短接都行 没什么技术含量 就是问题比较偏门 所以发论坛给大家做个参考

网友:
这是温控芯片吗

网友:
这是温控芯片吧  楼主高手

网友:
受益匪浅 值得学习

网友:
能算通病嘛

网友:
宏基的也喜欢这里出问题,我也喜欢拆拉

网友:
这个是温控芯片!

网友:
这不是温控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