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PHONE6P进水机开机20ma定住

楼主(2016-03-02):
求助IPHONE6P进水待机电流5ma,开机电流20定住。开机键1.8v有 无大电流和发热 不连机 本人修苹果较少求思路 谢谢

网友:
这个电流比较小 ,估计联不了机,如果能联机的话 刷机看看报错什么代码。 现在只正能是测量一下 供电看看正不正常了。

网友:
恩只能查电路,不能联机

网友A:
进水机器,着重检测进水腐蚀的地方,如果有芯片腐蚀会造成开机小电流,或者漏电

网友:
我进来的目的是看成都维修技术员的回答的。我偶像

网友:
谢谢 成都维修技术员指导  夹电 漏电5ma  开机定20ma  基带电源有发白周边的电容也清理了 现在测电源缺少1.8v输出打算换电源

网友:
查CPU晶体看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能不能给点下载分呢,

网友:
好的谢谢。20应该是CPU或者电源的问题  我查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器,着重检测进水腐蚀的地方,如果有芯片腐蚀会造成开机小电流,或者漏电

谢 成都维修技术员指导  夹电 漏电5ma  开机定20ma  基带电源有发白周边的电容也清理了 现在测电源缺少1.8v输出打算换电源

网友:
一路向中版主好少指导修机求助了啊

网友B:
希望LZ修好,能给个维修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LZ修好,能给个维修报告。

哈哈必须修好,人家周一要机子。问题基本确定了配件明天到了换上试下

网友:
坐等 维修结果啊   苹果我也是新手  我甚至连基本的电压都不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