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斯巴达克黑潮BA-210图纸

楼主(2016-03-02):
一块黑潮AM3主板,正常上电就是没有复位,有没有朋友有这块板子的图纸,麻烦提供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型号主板

网友:
不用想了!这板子没有图纸

网友:
这个板了的图纸应该是找不到的。

网友:
好吧 那只好扔在一般了

网友:
杂牌图纸就别想了,供电问题就找芯片资料跑线路基本都能解决

网友:
这种主板,图纸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