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进水机,显视充电,但是充不进

楼主(2016-03-02):
iphone5进水机,显视充电,但是充不进,Q2已经短接了,FL10 FL11测量了是接通的!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电池温度检测 对地电阻为零,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温度检测 对地电阻为零,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

应该解决了吧都找到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温度检测 对地电阻为零,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

楼上应该说中了,直接换块电池试试看。

网友:
还没有呢!我把这条线路上的电容都拆了还是对地短路,换了电池也是一样,是不是U7内部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应该说中了,直接换块电池试试看。

是主板电池接口3 4脚对地了!是不是U7内部短路了!

网友C:
线上的元件都排除了就怀疑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上的元件都排除了就怀疑芯片了

谢谢!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