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0AB,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6-03-02):
一台K50AB的华硕机器,有时候放一天能开机。 有时候又开不了机/。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开不了机

网友:
AMD平台,一般北桥不良

网友:
我遇见过 换主板了

网友:
这种不稳定,要有功底才能修好

网友:
怎么可能是北桥,机器故障时一会能正常触发使用正常,一会死活不触发,当你去测量信号的时候机器又无缘无故好了,用段时间说不定又不行了

网友:
这个要看不开机的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样一句话谁都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