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DR奇葩问题,求助!!

楼主(2016-03-02):
今天接手一台ASUS K45DR笔记本,一手维修,出现花屏如下图。但奇怪的是外接显示器的话,复制情况下外屏花屏内屏正常,扩展模式下外屏正常内屏花屏,更换过显卡、CPU、REALTEK 2313。刷过BIOS,还是一样的情况,脑壳要爆炸了,请高手解答一下,谢了!!!!

补充内容 (2016-3-17 16:00):
最后的结果是安装了一款官网的驱动程序就搞定了,心中十万个CNM..........

网友:
打值PCIE总线,显卡的各个供电电压

网友:
很奇怪的故障,修好的时候记得发出来分享

网友:
换一个桥试下,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来的

网友:
是不是主机或上半部分坏了.

网友:
楼主测试出来问题?

网友:
我和你是一个故障的。。。我的主板被人修过    人家直接去掉了 显卡供电。等于用了集成显卡的HD67XX的  禁用显卡驱动就显示正常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最坑啦,,,肯定是拿给电阻的问题啦

网友:
显存有没有可能呢

网友:
显卡或者显卡供电有问题吧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显卡各路辅助供电都要查

网友:
单桥的  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因为独立  集成 都得从 桥切换出来的!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显存吧

网友:
真是个难题啊,期待解决

网友:
内存坏,刚修到一个

网友:
结果太意外了,驱动程序不对,XX的,害我换了个显卡

网友:
奇怪的问题谁都没招啊只有慢 慢换把

网友:
八成是显存

网友:
时钟看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