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4211P 开机跑码到显卡就掉电

楼主(2016-03-02):
是不是1.8不对》?

网友:
还有你显卡对不??

网友:
、看能不能断显卡电感 试下,

网友:
收费了30系统安装费+30元灰尘清理,有必要加六个电容吗,我还想装三个呢,下回坏了,好收钱

网友:
温控,PWM信号

网友:
我的的机器 不接屏 开机 跑 1.05--1.08 不显示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网卡短路了,拆掉网卡,跑码跑到过显卡就掉电了,正准备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