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P43D2-A7 v6 usb不能用,引脚电压 5v 3.3v 3.3v 0 ,好像不对吧

楼主(2016-03-02):
之前发过帖子,当时装系统还是用u盘装的,进pe后不能用鼠标,键盘完成的安装,结果进系统后鼠标、u盘都不能用,就放下了。

今天拿出来检测,开始主板能认到u盘的金士顿字样,但是不能引导。没办法在别处把硬盘ghost好在拿回来装好系统,结果所有usb口依旧不认,重启进到cmos里也不认了。

测量u口电压,5V有,不仅如此,两条数据线上都有3.3v电压,去掉嵌位双二极管,数据线上仍然有这个3.3,我记得好像应该没有这个3.3的吧。没有他的图纸,参考其他图,没找到这个3.3存在的证据,摸南桥不热,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罢

网友:
可以加焊桥,前2天看到个帖子一人也是USB不能用。他的是过流电阻有点腐蚀。
还有就是+5Vref-sb有问题好像。

网友A:
打下数据线的对地值,看有没有异常的,没异常的查下USB的时钟,还有就是USB的电流检测信号及USB的偏置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下数据线的对地值,看有没有异常的,没异常的查下USB的时钟,还有就是USB的电流检测信号及USB的偏置电阻

这些东西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好找吗?   刚才看了下别的图纸,您说的这些我都不清楚怎么找,惭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东西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好找吗?

USB数据线的对地值不用图纸也好办吧,一共四根线,一根地,一根供电,剩余两根就是数据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数据线的对地值不用图纸也好办吧,一共四根线,一根地,一根供电,剩余两根就是数据线了。

这个是好办,我指的是:
USB的时钟
USB的电流检测信号
USB的偏置电阻
这些有图纸,我都不清楚怎么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些东西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好找吗?   刚才看了下别的图纸,您说的这些我都不清楚怎么找,惭愧

AMD的板子没图纸的情况下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的板子没图纸的情况下不好找

p43是intel的,昨天打了48M波形很规矩,加焊了南桥82801jb也没管事,usb数据线还有3.3v电压,设备依旧不认,求版主老师指点。

电流检测和偏置电阻在什么位置?大概说一下就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43是intel的,昨天打了48M波形很规矩,加焊了南桥82801jb也没管事,usb数据线还有3.3v电压,设备依旧不 ...

电流检测USB_OC#这个一般是5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3.3V左右电压给到南桥的,有些是直接3.3V通过电阻上拉的。具体位置不好说,不同厂家位置不同有在南桥旁边的,有在USB接口附近的,这个信号不与USB接口通,USB偏置电阻一般是在南桥附近信号名叫作USBRBIA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检测USB_OC#这个一般是5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3.3V左右电压给到南桥的,有些是直接3.3V通过电阻上拉 ...

非常感谢版主,我学习学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