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摸板键盘不定时失灵

楼主(2016-03-02):
    一台 华硕X84H  版号 K43LY  故障是接触摸板的时候 不定时的出现键盘和触摸板同时不能用的情况 也没有死机 外接鼠标和键盘可以用  拔掉触摸板就OK 换了CPU 内存 换硬盘装系统  刷了BIOS  换了IO 芯片 定了拆机的触摸板  故障还是一样 不知道师兄们 有什么思路清指点一下

网友:
你的意思拨掉触摸板后,键盘就不会失灵了?有电容漏电吧?

网友:
这种问题还确实蛮麻烦。接上触摸板的时候仔细的量下电压看看

网友:
还有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 插键盘触摸板 同时失灵的时候  把机器休眠一下 再打开 就正常 不过坚持不了几分钟

网友:
X84h 很多事驱动问题  一般更新驱动 触摸板就不能用了   建议查下触摸工作频率 3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