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不通电

楼主(2016-03-02):
   GA-H61M-DS2 REV2.0主板开机不通电,开机排针有3.3V,CMOS跳线帽才2.78V,有点低,把14脚短接能通电,拿另一块板对照,发现D2这个三极管S极无电压,G极跟D极都为3.3V,代换后G极3.3V,D极跟S极都为2.78V,在Q35旁边,好板G极D极S极都为3.3V才正常,D极经一电阻,电阻也没问题,周边的电容也没问题,加焊过桥,还是一样,不知哪里的问题,在线等.

网友:
走弯路了吧?查下IO第116脚有木有电压

网友:
查一下RSMRST的电压,上次碰到一块是电源接口附近一个三极管坏了RSMRST为低电平。

网友:
先测IO工作条件吧。看看RSMrst等等电压正常不正常,按照正常上电时序来修。

网友:
先不用管CMOS跳帽的电压的问题,按开机步骤来测,开关到IO,IO到桥,IO返回,IO到绿线

网友:
查得116脚无电压,那个8728(GB)的工作条件哪位知道

网友A:
116脚无电压,IT8728(GB)的开机时序是什么

网友:
这个 电路逻辑  尧慢慢查

网友:
不上电插IO

网友:
H61的主板得按照时序来!

网友:
有没有同行碰到相似的故障,还没解决

网友:
多看图纸         什么地方有问题 查什么地方的线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6脚无电压,IT8728(GB)的开机时序是什么

116 -RSMRST 无电压的话查下Q66的3脚5VDUAL和2脚3VDUAL有无电压,这板修了很多-RSMRST无电压的大多是Q66的2脚无3VDUAL,想省事直接从Q62的2脚飞线到Q66的2脚。我修了好像6片这问题的了

网友(2016-04-04):
技嘉主板查116,南桥,金针是否起震

网友:
h61不触发 条件比较多 还增加了深度休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6 -RSMRST 无电压的话查下Q66的3脚5VDUAL和2脚3VDUAL有无电压,这板修了很多-RSMRST无电压的大多是Q66 ...

今天遇到一片和你一样的故障,经查是Q69的问题,换掉Q69就好了

网友:
加焊不一定有效的哦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里给拉低了啊

网友:
上桥基本OK

网友:
查一下深度休眠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IO条件还没有查的吗

网友:
检查IO相关电路

网友:
H61的板就是问题多多~~

网友:
IO有没有发信号给南桥?

网友:
哥哥,好歹出个图呀,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遇到一片和你一样的故障,经查是Q69的问题,换掉Q69就好了
Q69在哪个位置啊?

网友(2016-05-07):
查IO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