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5045求救

楼主(2016-03-02):
彩色校正 黑色跑高, 打印测试页 文字太模糊,本来一张纸的空间  打印出来只有半夜 ,找师傅 都解决不了 求救迅维高手!

网友:
期待高手进来解决

网友:
高速彩打
这个有难度,最好在打印一张全是彩色的字的看一下,不要黑色字(彩字应该会正常),不知道你的维修水平怎么样,从图片初步判断是转印带或程序的问题,你需要在机器里面找到   系统 -清洁-清洁转印带选项,清洁硒鼓选项,每次程序清洁需要等一会,完成后观察变化。如果正常就是程序问题,要是不正常或有所变化需要做以下情节工作。
1。物理清洁转印带,着重清洁转印带上的检测块和废粉收集部分,通常清洁完在做个机器内部程序上的清除就会好。
2。物理清洁硒鼓附近的光通路,包括硒鼓上透明的墨粉检测块等部位,看你图像的状态彩色部分应该没问题,重点检查黑色硒鼓部分。
3。物理清洁激光器
4。如果全都清洁完毕还是这样,做系统全清,进维修模式 清掉全部,重启应该就能好。

网友:
你懂原理不 如果没有维修经验最好拿去有经验的店维修 别越修越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