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复位灯闪维修

楼主(2016-03-02):
        收到一块华硕M5A78L-M LX3主板 ,上电不亮机,复住位灯不断闪烁。按时序先测内存1.3V,正常(华硕主板都这样),CPU1.1V,总线1.2V,正常。PCⅠ-E时钟0.4V正常。这板子还有一个1.8V,实测为3.0V,这个不正常。 测P_1V8_FB_20MIL前两个分压电阻阻值正常, 于是从料板拆个POU2换上,这回只有0.27V了,把POC1拆掉还是不变,难道换上的POU02也是坏的吗?于是再换了个上去,这回有1.8V上来了,上CPU直接跑85了,维修到此结束。真倒霉,拆个坏IC。

网友A:
这个板子子还有一个1.8V,这个供电在什么地方,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B:
没看懂,,标出来那个东西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标出来那个东西好么

第二张图上棕色电容旁不是有一个标有POU2的8脚IC吗,就是这个家伙引起的

网友C:
1.8v是什么的供电?

网友D:
LZ还没解释1.8是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还没解释1.8是咋回事?

北桥的一个供电 ,没有电路图,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子还有一个1.8V,这个供电在什么地方,做什么用的啊

推测应该是北桥供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推测应该是北桥供电。

1.8是北桥供电啊 不是内存的电压吗 1.8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v是什么的供电?

桥供电的,准确说是锁相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标出来那个东西好么

三个电容旁边的那个1.8V的PWM控制芯片

网友:
是北桥供电

网友:
应该相当于INTEL 锁相环PLL1.8V 测量点。看了点位 下次就知道哪里测量了

网友(2016-04-03):
楼主可否共享下点位图?手上也有块复位灯一直闪的,不跑马.

网友:
跑d1重启 还没修好

网友:
我遇到的怎么和你们的不一样呀

网友:
M5A78L-M LX3 1.01  求编程器BIOS  感谢  发我下

网友(2016-05-05):
能够把故障的原因和现象解释更深的吗? 既然1.8V是北桥供电,那也不影响南桥供电,时钟,电源好,南桥复位就不受影响了

网友:
桥供电没出来才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1.8是北桥供电啊 不是内存的电压吗 1.8

不是内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