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U230S开机电流0.220

楼主(2016-03-02):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 U230S的机子,板号LA-8671P 开机电流上到0.220就不动了,最开始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BIOS也是一样的,不知道这款有没有通病,开机3V 5V都出来了,哪位大神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求助!!!!!
通病

网友:
每个电压都测一下,就知道 是那个没出来了

网友:
0.2的电流最好先查下 供电是否完全

网友:
一般这个电流 都是CPU供电没出来 当然 如果是低功耗的本子 那就两说 先测下 板子上的大电感 看看哪个电压没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