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la-7912p 时亮时不亮,加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6-03-02):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la-7912p,话不多说立即进入维修

拔掉电池接上可调电源, 加电到1,3然后瞬间掉到待机,再触发也一样,然后立即拆机

拆出裸板的时候  接上电源亮了, 我以为捡到钱了,然后装一半测试发现时亮时不亮

亮的时候进入系统所有功能都正常,不亮的时候发现电流有了变化 触发到0,4 然后掉到待机

触发0,4的时候,量下电压CPU无电压, 自己思想一分钟想想亮的时候进入系统都正常应该不会CPU这出了问题把,EC是9012带程序的
是不是程序错了,手上又没法刷这EC程序,于是就刷了旁边的 1 M BIOS  还是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

然后刷了南桥的4M的BIOS机器亮了, 高高兴兴装机, 装好了再接上可调电源结果又不亮了,电源也变化了
跑到1.2左右掉电(当时比较烦没有拍图)  然后很郁闷的拆机

想想这次刷了南桥的BIOS 有时亮有时不亮应该还是程序出错, 然后刷了好几个BIOS 结果都是这个问题,
心想是不是本身BIOS坏掉不良, 拆机从料板子上拆个BIOS装上去也还是亮的,测试也稳定了

搞半天就是南桥BIOS坏掉,哎!

这机器BIOS不是原机的,是我网上下的,原来的机器BIOS也没有备份,这下面EC 南桥的BIOS 都是我上去确定能亮的

网友A:
BIOS坏了怎么还能加电呢?

网友B:
有可能是BIOS芯片 老化 这种情况是软击穿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BIOS芯片 老化 这种情况是软击穿 吗?

不是击穿把,应该是本身不良把,它亮的时候进系统一切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坏了怎么还能加电呢?

如果是坏了它是不会上电的,还没有坏到一定程度

网友:
多给点分吧,下了很多BIOS下的都没分了大哥大姐们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解释喔

网友:
是个复杂的问题

网友:
掉电的问题很费脑筋

网友:
平时多分类,多总结,多做笔记,灵活应用!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网友:
这个机器很少有出问题的!基本都是进水在触摸板下面

网友:
前边刷了那么多BIOS,编程器也没报错?是我就不会再怀疑BIOS了,你够狠

网友:
有写BIOS坏一半的  就是有时能亮机  拿上去编程器读取的时候能读出数据 但是就写不上程序了   是BIOS芯片本身的损坏。见得都比较多。。。

网友:
刷了那么多,最后芯片问题的确坑,这板问题不多,基本都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坏了怎么还能加电呢?

这种情况很多啊

网友:
BIOS问题已经是习惯,而且要有个好的习惯就是不要用原BIOS芯片刷写,可能你没遇过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
just program ec9012....i hope problem will be solved

网友:
厉害。俄罗斯的 系统。。。。。

网友:
BIOS芯片本身坏的机率很小   楼主这也碰上了

网友:
应该BIOS坏不是这样吧?不大懂

网友:
还没有遇上这样的问题,谢谢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BIOS问题我一般都是用自己好的BIOS芯片刷上去代换,这样既不会丢失原数据,能排除BIOS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是BIOS芯片虚焊了吧 时亮时不亮 的BIOS程序坏的比较少哦 楼主该搞个示波器 打下啊 看看有没有读取波形啊

网友:
BIOS本体出这个故障确也不多见
有些机器换BIOS本体刷对程序也不良机 ……

网友:
坏的也不少 有的时候焊下来就坏了

网友:
BIOS坏了原来也会这样,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主要是,楼主得多试几次 确保万无一失
修好就是硬道理(钱已到手)

网友:
昨天接到一个进水的,BIOS腿都泡掉了一个还能读出来

网友:
我刚好遇到你说的这个问题了 BIOS也是我自己之前备份的 赶紧换一个南桥的BIOS芯片试试 希望能如你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