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网络监控一定要用到PoE交换机??

楼主(2016-03-02):
不少人在鼓吹监控系统采用PoE供电的好处,甚至大力建议采用PoE交换机供电,这样真的好吗?网络监控一定要用到PoE交换机??
       对这个问题,我持否定的态度,网络监控可以用PoE交换机,但不一定都要用。用了可能会给施工带来便利,不用也不见得不能做成网络监控。
       PoE交换机是可以供电的交换机,比如摄像头要通电才能工作吧,要是正好这个地方不适合拉电线之类的,就不能供电了必然会导致摄像头不工作,此时若是采用PoE交换机就可以解决问题,PoE交换机通过网线和这些摄像头连接就可以给它们供电,就算是PoE交换机离摄像头距离几十米也没有问题,这就是PoE好环境的魅力了。我真见过我一个工程师朋友采用丰润达PoE交换机供电,确实不错,在不便于取电的情况下,确实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但是,注意是但是,如果取电很方便,没必要用PoE交换机供电,毕竟要是选择的不合适也存在不稳定的风险。另外,要是摄像头不支持PoE供电的还是不要了,直接用市电取电或者集中供电吧。任何一个东西都不是绝对的,合理使用最好。

网友A:
多数人会采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数人会采用的吧

POE虽说简单 但是不稳定

网友B:
有POE的录像机了,不必用交换机,今天刚装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POE的录像机了,不必用交换机,今天刚装一单

POE录像机现在有点贵  不如用交换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OE录像机现在有点贵  不如用交换机

贵不了多少,比买一个POE交换机更便宜

网友D:
有个叼用。有我那220伏供电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叼用。有我那220伏供电稳定吗?

poe确实不太稳定 但是挺方便布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贵不了多少,比买一个POE交换机更便宜

那 下次我也买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个叼用。有我那220伏供电稳定吗?

220V你还要多装插座和电源线,要从工程的成本和工时考虑,肯定POE的方便很多,而且现在都已经在大量推广了,稳定系数也差不到哪儿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贵不了多少,比买一个POE交换机更便宜

      发热量大吗?   另外请问兄弟用的是几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热量大吗?   另外请问兄弟用的是几口的?

我给客户装6个头,你说用几个口呀,当然8个啦,现在POE监控机很便宜了,POE的枪头也便宜了,以前装POE还要加个电源转换器,又加POE交换机,现在全集成到监控机跟枪头上了,真正的施工方便了,一根网线就搞定。

发热量不大的,因为用的是48V供电,电流不是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20V你还要多装插座和电源线,要从工程的成本和工时考虑,肯定POE的方便很多,而且现在都已经在大量推广 ...

poe
供电的最远能拉多少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poe
供电的最远能拉多少距离?

网线能拉多远就多远,应该是100米以内

网友:
POE录像机带供电的贵一般都用个交换机就可以了

网友(2016-05-16):
不知道各品牌poe交换机是否通用

网友:
看大家说了这么多,但是大家请注意一点用POE供电,最好不要用铜包铝和合金网线,请选用纯铜网线

网友:
对网线有要求么?便宜质量差的网线会不会没多久就不好用了~怎么也要挺5年啊

网友F(2016-06-23):
监控安装布线是最费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监控安装布线是最费事的。

嗯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