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电流0.25a 所有供电具备只差cpu供电

楼主(2016-03-02):
  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已经检查过了没有问题。供电芯片换过了,也不行。桥换过了,也不行。cpu也换过了,也不行。3v和5v的转换也查了,没有问题。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往哪个方向查,查各种电压转换么?还是老老实实的查上电时序。

网友A:
南桥换的旧的吧! 在换上一个吧 这个机器通病没多少  我几乎都是秒杀

网友B:
芯片也换过了的话  重点查 芯片外围 吧  过流  过压  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也换过了的话 重点查 芯片外围 吧 过流 过压 反馈

明天我朝这个方向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南桥换的旧的吧! 在换上一个吧 这个机器通病没多少 我几乎都是秒杀

买的翻新的 可是没换之前 也是这个现象 难道都坏了而且坏的如此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的翻新的 可是没换之前 也是这个现象 难道都坏了而且坏的如此一样

CPU供电芯片 条件再查一遍   还有bios坏了也有这个问题  看看电压出全没 难修时候  从基础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天我朝这个方向查一下

恩  CPU供电 这一块是比较难修的 慢慢来吧   芯片周边的 任何一个电容电阻有问题  都会导致不出CPU供电

网友D:
先从CPU供电条件查,怎么直接去换桥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从CPU供电条件查,怎么直接去换桥了呢

因为我是板斧桥工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是板斧桥工 哈哈

哈哈,去基地培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去基地培训一下

你还是好好看看帖子吧。。。大师傅。

网友:
楼主现在解决问题了吗,有没有试过加焊下CPU座?

网友:
cpu座   bios都弄过吗?还有换mos管

网友:
刷个BIOS  然后就是南桥

网友:
论坛里有很多案例。。你可以借鉴。。

网友:
后级电压呢。。。。

网友:
没有跑代码,跑码才出电压

网友:
值得学习 兄弟顶一下你

网友:
不出CPU电压呀。BIOS 搞好了 吗

网友:
搞好了没有啊 说一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