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S K43SV REV:3.0主板不触发没有待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6-03-02):
客户送一台白色款ASUS  A43S的笔记本,不触发,并且客户说屏也裂了。留下机子后,插电,电流0.004,明显没有待机,拆机看主板型号 K43SV REV:3.0,测试待机电压果然没有,开机键电压1v。待机芯片LD0有5v的电压,待机芯片en开启电压没有,en信号查电路图,发现来自EC的86脚,ec没有明显的腐蚀和发热,测试ec的供电,发现+3VA_EC没有电压, ,查找+3VA_EC电压来自+3VA, ,+3VA也没有电压,接着查找,发现+3VA电压来自+5VA, ,检测发现+5VA电压正常,+3VA电压是+5va通过PU8103进行转换的,在旧版上拆了一个这种5脚的转换芯片,换上去后,插电开机,出现屏裂的画面, 另外上传电路图和点位图

网友:
这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BIOS经常修啊!!!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句容诚信电脑 -10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5VA 转+3va的管在ASUS的设计中很多见 也是爱坏的位置了

网友:
这机器不触发 很多BIOS 也有问题 南桥下面的503电阻 有的也有问题   还有LID对应的排阻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10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这机子坏这个管是通病 以前修到过

网友:
查到EC的待机供电没有  这个故障还是好修的  就怕得是 E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了  还不 发出信号的   楼主运气不错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高手啊  一针见血!

网友:
我的待机没5V修好了5V 还是不开机 BIOS8教0.75电

网友:
通病,最近刚修过

网友:
这机器各式各样的毛病。

网友:
童演的问题是

网友:
我这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6-04-09):
我的电池正常开机电源不触发没有35v怎么撸

网友:
这个机器的图纸点位论坛都有,别传重复

网友:
不错,简单明了,这屏坏 了,主板也坏了,怎么还修

网友:
不错,就是要按时序来修,

网友:
我还以为是真的k43sv的图纸呢,这个n73sv我都下了3个了

网友:
像这种问题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转换芯片容易坏么?

网友:
兄弟这确定是K43SV图纸吗

网友:
应该是一个通病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5VA 转+3va的管在ASUS的设计中很多见 也是爱坏的位置了

网友:
这个思路还是很清楚的,,,不错,,,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不算棘手,同样顶楼主!

网友:
+5VA 转+3va的管在ASUS的设计中很多见

网友:
这个BIOS坏的比较多吧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下次就好修了

网友(2016-09-26):
不得不吐槽下 ASUS 的机器 真不咋的  K43 K42  X84 这些机器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