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纸和点位,真的是秒杀呀!技嘉GA-Z77P-D3-R1.0,开机正常,但是USB用不了

楼主(2016-03-02):
今天客户送来一个技嘉GA-Z77P-D3说正常开机,但是USB用不了,打开图纸直接翻到桥USB模块,查条件, 当查到-USBOC_R时发现电源只有0.8V了 ,肯定不对呀,搜到 这个电压是R60 H和R72分压5v得来的,测了下R72,阻值1K都不到了 ,料板找个换上,试机OK,,图纸点位我们论坛上有,感谢那位仁兄,这就是我喜欢【迅维】的地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
那只是后面的U口不好使了

网友A:
电阻变小了拉低了阻值么

网友B:
有图纸当然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一些公包板的没有图纸就麻烦了

网友C:
Z77P 是个不错的板子 我电脑里就是这个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当然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一些公包板的没有图纸就麻烦了

我前面几天花了3天才修好一块工控版,想想都郁闷,还好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Z77P 是个不错的板子 我电脑里就是这个主板

77最好的了吧好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阻变小了拉低了阻值么

阻值变小,分压就不对了呀

网友:
华硕的会直接提示,然后关机,技嘉的以后也要注意这个检测电阻了。

网友:
USB过流检测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值变小,分压就不对了呀

打错了拉低了电压分压不正常了

网友:
有图纸就简单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E:
有技嘉Z77点位么?只有PDF图纸啊,可以给个点位的链接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技嘉Z77点位么?只有PDF图纸啊,可以给个点位的链接么,谢谢

把邮箱给我

网友E:
好的,谢谢!如果可以得话可以加个好友么,谢谢!1402406576@qq.com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谢谢!如果可以得话可以加个好友么,谢谢!非常感谢!

发给你了 ,看邮箱吧

网友:
这个fusevcc_r10点的电压是多少?在左边的fusevcc_r10接5vdual,表示5V,右边是R60,R72的分压,显然不是5V.而它又是USB的电压输入端。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解答.xiexie,附上电路图。

迅维网chinafix.com_GA-Z77P-D3-R1.0 (1).pdf

网友F:
引用 网友C:
Z77P 是个不错的板子 我电脑里就是这个主板

回答一下我后面的问题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答一下我后面的问题该!谢谢

全去了  铁线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