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不亮有办法修吗,无进水,无外伤

楼主(2016-03-02):
内存不亮有办法修吗,无进水,无外伤,听客户的意思就是用着用着就不亮了,早先出现过蓝屏,现在内存客户也不要了,想修修试试

网友A:
需要专门的硬件和软件  查找那个颗粒坏了 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
论坛有专修内存的帖子你可以找来看看,请教一下他们

网友:
缺少必要的软、硬件的话,无法修。

网友B:
燊能的4G 1333条起初不稳定蓝屏以为SPD兼容不好用Goldmemory v6.68检测61%卡死出了两个报错,后来刷金士顿的比以前好多了就是开机久了又蓝屏了,用RST,U盘版没扫出坏颗粒求教这是什么情况?
下图是Goldmemory v6.68检测61%卡死出了两个报错,求高人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燊能的4G 1333条起初不稳定蓝屏以为SPD兼容不好用Goldmemory v6.68检测61%卡死出了两个报错,后来刷金士顿 ...

这个坏是正面 第三个 颗粒   ,换个颗粒上去。

H55

网友(2016-04-02):
引用 网友A:
需要专门的硬件和软件  查找那个颗粒坏了 直接换就行了

怎么判断是哪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燊能的4G 1333条起初不稳定蓝屏以为SPD兼容不好用Goldmemory v6.68检测61%卡死出了两个报错,后来刷金士顿 ...

内存有问题怎么亮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坏是正面 第三个 颗粒   ,换个颗粒上去。

老鬼。。。厉害。。内存条基础好。。。。

网友:
换坏的颗粒,还有看看是不是掉电容电阻引起的,或是电容有短路。

网友:
有设备可以尝试修 ,没设备。这东西二手的也便宜哦

网友:
内存维修的多吗?论坛这里

网友:
内存还真没修过,改天专门研究下,看看盒子里那些坏内存都是哪里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鬼。。。厉害。。内存条基础好。。。。

没啥厉害的  ,内存维修简单,多看论坛前辈的帖子。你厉害 有高级设备检测。高手,以后需要多多请教你。

网友E:
内存修的价值太低了,感觉没必要修

网友:
需要检测出那个闪存

网友:
正面第三颗 有可能

网友:
我这有条金士顿内存  不亮发热  量的大部分电容组织低  不知道哪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修的价值太低了,感觉没必要修

感觉也需要了解一下啊!

网友(2016-05-19):
其实许多内存,直接用风枪挨个加焊一遍大多都能好,没必要去直接打值
加焊不行,在去测量阻值换芯片   还不行的话如果不是专业的  我就劝你别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