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易美逊) d640的恶心问题,疑似通病

楼主(2016-03-02):
acer (易美逊) d640,这款机器是amd的,北桥和显卡都爱出问题的型号,北桥和显卡都干完了还是不行,最后还是换显卡解决问题,换过之后过了大半年,今天又回来了,依旧是干北桥,干显卡没用,还是换显卡好了。我去,什么情况,是通病吗?
显卡
通病

网友:
北桥 显卡 bios 电池 还有南桥 一身都是病 我都修过

网友:
显卡是N卡吗 客户是不是玩游戏啊 不过这机子 也玩不了游戏吧

网友:
这机器估计还能玩 斗地主 肯定还是长时间挂机导致的 要不新换的显卡 不可能用的时间这么短 要么你换的显卡是拆机的

网友:
宏碁的机器,确实不咋地,最近几年还比较多见。便宜归便宜,质量真的堪忧

网友:
挺好,大半年又不在保修范围,客户愿意花钱修,咱就修吧,我上次也遇上个

网友:
会不会板层出问题了 被做的次数多了 楼主不如建议客户换板 不然麻烦事很多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挺多的。不光是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AMD的大卡吧

网友:
AMD 的北桥和显卡都容易坏,半年前你换的是二手显卡吧

网友:
这机器通病就是北桥,BIOS,还有COMS电池。

网友:
迷糊状态,记不住那些机器,有时候遇到通病也要把板拆出来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