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5v都会去向哪里

楼主(2016-03-02):
本人是初学,买了饼哥的书看了 ,看了以后有个大概的了解了,然后觉得应该对班子比较熟悉,然后就找了很多废板子 找公共点呀 测量待机3.3 5V呀 超级IO的供电内存供电呀  显卡供电呀 等等  今个测到了 待机3.3 5V,一般倒是能够很准确的找到,然后我觉得应该再熟悉3.3 5V会去向哪里,有些资料上说是3.3 5V出来以后会经过一个MOS管 往相应的电路去,经过我的查找  3.3 5V大部分是去给内存呀显卡的PWM的芯片去  给PGOOD信号上拉   或者给boot自举升压脚供电还有给芯片的PVCC脚供电,这时又有一个问题以前看PWM原理的时候光注意看 PWM的主供电脚主开启脚 上下管驱动 电压反馈 电流检测脚了  我咋没很注意到 待机5V也会供给PWM芯片那 现在感觉很不懂了   有些迷糊了,不知道初学者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疑惑,有的请不吝赐教。还有我倒是看了  有的PWM芯片的PVCC 是芯片本身的REF5输出的VL供给的 。
像这个显卡的主供电芯片  PVCC就是来自+5VALW,PGOOD信号就是  由+5VALW转换而来的+5vs上拉得来的。

网友:
待机5V   还会涉及到一个二级转换电压   转换出来的S0电

网友:
其实很简单啊找个图纸逐一搜索就知道去处了

网友:
大师请回复的详细些  这些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1.  PWM芯片一般都有个 启动供电 也就是主供电  并且还有个VCC或者PVCC 的5V供电 这个供电是干嘛的  这个供电有的是REF5v提供  有的是 待机5v提供的吗

网友:
如果 PVCC是待机5v提供的  那么这个PWM芯片有短路的时候  就会导致 待机5v没有吧

网友:
你找个主板 然后19V放到待机5V 看看哪里冒烟了 不就是知道了  多简单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也是醉了。还是找个图纸一个个查吧。一般来说会转换成S3  S0 的5V。还做各种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