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笔记本还有保,系统坏了不能进,拆机就不保了

楼主(2016-03-02):
笔记本还有保,系统坏了不能进,拆机就不保了,有什么好的办法。我用的恢复软件在pe下运行不了。又不能重做系统,又不能拆硬盘,求方法。

网友:
刷bios 刷一半 断电就行了

网友:
啥型号的机器,

网友:
找售后拆就有保了,

网友:
U盘进不了PE,那就用外置光驱进PE,,,,,

网友A:
自己只是拆硬盘肯定有保啊,那人家保修三年还能让人不清灰啊?

网友:
有的PE能用数据恢复软件的

网友:
什么机器啊?拆机不保是不是有封标?硬盘是在键盘下面的那种吗?还是背后直接拆的?

网友:
先看看硬盘是什么问题吧

网友:
正常的拆卸硬盘是不影响保修的

网友(2016-04-02):
引用 网友A:
自己只是拆硬盘肯定有保啊,那人家保修三年还能让人不清灰啊?

拆了螺丝就不保了

网友:
这个得看机的型号,有些机拆硬盘很简单的,在D壳背后有个区域,拆了螺丝就可以卸载下来

网友:
标签加热弄下来,直接拆,螺丝注意一下,就好

网友(2016-05-05):
拆硬盘不影响保修呀

网友:
我上次一个机器螺丝都爆了,售后照样给保修了,

网友:
笔记本拆机是可以质保的,没有问题的,你的硬盘估计是坏道

网友:
拆螺丝就不保了  还有这么吊的售后吗??

网友:
既然有保那就去售后啊

网友:
直接交给售后吧

网友:
你的硬盘能认不,如果能认,不是可以镜像到镜像吗

网友(2016-07-25):
没这个严格吧

网友:
把光驱拔掉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