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屏幕发红,主板轻微进水

楼主(2016-03-02):
y460屏幕发红,主板轻微进水。屏线和屏绝对好。进水真的很轻微,一点点,并且腐蚀的很少。n卡的,这款显卡也不容易虚焊。求给个思路。

网友:
看看屏线口的数据线  跑线吧  简单问题

网友:
有可能  屏接线口的数据线  有腐蚀断线了吧  进水得时间长吗

网友A:
测下LCDS的阻值等 进水多腐蚀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LCDS的阻值等 进水多腐蚀断线

是LVDS 对地值

网友:
测值,再仔细观察有没有掉件

网友:
看看主板屏线接口处   还有阻值 前几天遇到一个开机花屏  外接正常  误判显卡  最后是接口虚汗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试一下正常吗?如果正常就查内置显示这一路!

网友:
建议楼主测量LVDS信号是否有开路

网友:
还是屏线的问题  测下阻值看看

网友:
看下主板屏线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泛红还是偏色,泛红屏坏,偏色测LVDS

网友:
看接口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台颜色发白的  来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