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A28CCH 档LOGO 二修机已解决

楼主(2016-03-03):
SONYSVE14A28CCH
板号:MX-276                          维修时间:2016/02/22
故障:档LOGO  二修机
拿到机子,开机档LOGO,拆机,首先怀疑外设,一件一件的拆,拆了硬盘开机试一下,拆了光驱还不行,打开后壳,拆掉无限网卡还不行,拆出主板看到南桥和独显都被加焊过,问客户他说是寄修的,别人说弄不好了,开始动手继续拆,先拆读卡器芯片,图
拆了还不行,就继续了,拆声卡
声卡的图片上传不上来了
拆了声卡还不行,那就是网卡了,拆

拆了网卡还不行,刷了个南桥BIOS试试,图

刷了BIOS还还不行就直接换南桥了,当时没有J8E的南桥直接上H65的南桥可以亮,就是还是档LOGO,没办法,发货J8E的南桥,图

回来换上还是不行,还是档又发货EC NPCE895LA0BX

换了EC还是档  档  档  *脏话*档

就剩啥了,显卡,把独显供电电感去掉

开机亮机一下跳过LOGO

给客户报价350,去掉独显供电好了不想在折腾了,就给客户说南桥芯片回来了,装上了好了在LOGO哪里也不死机了,就是进系统认不到独显应该是上家把你的显卡弄坏了,要想用独显就要换,换显卡要450大洋的,不想用独显就用集显,客户一听就说不换独显了,叫我测试好他明天来拿,就这样OK了,早都该断开独显试试了!!!!唉

板号

网友:
你这是够折腾的,客户接受还好,不接受可能换显卡都不会好

网友:
我去 我之前也遇到过 结果别的都换了 就是没搞显卡

网友:
雷厉风行 ,楼主是老手 高手  真折腾人,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
原来显卡问题也会挡logo   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一路拆下去也够拼的啊,加分支持下。

网友:
不容易折腾的……

网友:
350块钱到手了,也不错的,就用集显更稳定

网友:
索尼的机器显卡引起的档logo我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A:
谎言为自己赢得了更大的利益!佩服,这个ec是什么封装的?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啊 哈哈  以前的来历1440 我就遇到这个问题   其实没啥 楼主火候还欠点

网友:
客户还挺好说话的  还不错 有的客户不懂的  你都解释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谎言为自己赢得了更大的利益!佩服,这个ec是什么封装的?

EC是BGA封装的

网友:
换桥有点太冲动了

网友B:
独显供电也会卡LOGO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显供电也会卡LOGO啊。。

不是独显供电引起的,是显卡引起的,去掉独显供电独显就不工作了,就等于去掉了独显,懒得上BGA拆独显芯片所以就去掉供电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