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变压器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6-03-03):
本文介绍的电子变压器克服了传统硅钢片变压器体积、重量大、效率低、价格高的缺点,电路成熟,性能稳定。
  工作原理

  本电子变压器工作原理与开关电源相似,电路原理图见图1(点击下载原理图),由VD1-VD4将市电整流为直流,再把直流变成几十千赫兹的 高频电流,然后用铁氧休变压器对高频、高压脉冲降压。图中R2、C1、VD5为启动触发电路。C2、C3、L1、L2、L3、VT1、VT2构成高频振荡部分。
  元器件选择与制作
  元器件清单见下表。

编 号
名 称
型 号
数 量

R1电阻1Ω/1W1

R2电阻200K1

C1涤纶电容0.01u/100V1

C2、C3涤纶电容1000P/1kV2

C4、C5涤纶电容0.47u/250V2

VD1-VD4整流二极管IN40074

VD5触发二极管32V1

VT1、VT2晶体三极管C30392

L1、L2、L3(一体)振荡变压器见表后文字1

L4、L5高频变压器见表后文字1

  L1、L2、L3分别绕在H7×4×2mm3的磁环上,L1、L2绕6匝;L2绕1匝。L4、L5绕在H31×18×7mm3的磁环上,L4绕用Φ=0.1mm的高强度线绕340匝;L5用Φ=1.45mm的高强度线绕20匝。VT1、VT2选用耐压BVceo≥350V大功率硅管。其它元件无特殊要求。
  电路正常工作时,A点工作电压约为215V,B点约为108V,C点约为10V,D点约为25V。如果不振荡,检查VT1、VT2及L1、L2、L3的相位是否正常(交换L3的两根接线即可)。改变L5的匝数可改变输出电压。

这不是电子镇流器的改装么,找一个坏管的40W电子荧光灯镇流器改下就成。
干扰不小吧。

网友A:
估计那些 网络耗材的电源就是这样的结果 电流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那些 网络耗材的电源就是这样的结果 电流小嘛

楼上说的很对 这是灯上的 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