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ata大容量盘低格工具

楼主(2016-03-03):
希捷320G  SATA 硬盘想低格,用了几个都格不了,谁有好用点的,

网友A:
进入MHDD,输入ERASE低格。我一般都是用这个低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入MHDD,输入ERASE低格。我一般都是用这个低格的。

谢谢了,不错很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不错很好用

不用客气,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以后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以后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红,粉条,低格也不行。还有什么好办法吗。都是在前面。没有坏道

网友:
大把。很多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