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一个u盘引发的思考——数据到底哪里去了?

楼主(2016-03-03):
一块8g的u盘,做了个pe系统并复制了两个gho到里面,半天后再插u盘提示要格式化。

1 winhex打开发现第一扇区空,找到63,发现完整的mbr,于是复制到1扇区,保存。(当时没有截图,遗憾)
2 拔插,打开u盘发现无内容,但插容量显示使用5g多,和之前相符。winhex查看,已经全盘读不出数据,调来伟大的RS出面,直接打开也是空,但是scan后,能找到之前所有的文件。如图:

我奇怪了,winhex都发现不了,RS怎么找到的呢?还有直接在“我的电脑”中打开,内容不显示,为什么能显示容量?数据藏在哪里了呢?

另外,RS可以直接把搜到的数据快速恢复到u盘自身么?导来导去太费时间了。

网友:
高手啊 表示看不懂  看来你对数据有一定的研究

网友:
我水平不高,都是用软件扫出来,然后导出来,原因,据说是什么FAT表一类的坏了

网友:
你恢复数据的软件还不少啊,询问罗工吧

网友A:
一个U盘,是不是主控 或者 颗粒老化了~~  我都扔好几个U盘了,都是量产毁了,  群联 主控 真心不好用。  银灿 主控感觉最爽  如意烧 随意改镜像  不用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U盘,是不是主控 或者 颗粒老化了~~  我都扔好几个U盘了,都是量产毁了,  群联 主控 真心不好用。  银 ...

关键基本都是群联的,的确坏的不少

网友B:
有好几种可能  1、FAT1破坏掉了,会导致提示格式化   2、在根目录中最前面或者在中间位置有32个字节空出来(即一个文件目录项空余)不会导致提示格式化,在分区中无法查看到文件,设置文件隐藏显示还是无法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好几种可能  1、FAT1破坏掉了,会导致提示格式化   2、在根目录中最前面或者在中间位置有32个字节空出来 ...

但是在分区大小中还是占用,可以使用软件扫描出来就是无法直接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好几种可能  1、FAT1破坏掉了,会导致提示格式化   2、在根目录中最前面或者在中间位置有32个字节空出来 ...

嗯,有道理

网友:
重新格式化一遍,不行基本就是闪存芯片坏了。我用过两个群联主控的U盘,觉得不错,挺耐用的,量产后启动成功率很高。

网友:
看得出楼主对数据恢复还是有些研究的

网友:
RS还真是没用过,真心想现在就下个来看看。

网友:
我也表示看不懂  ,不过以前花了100多的方正的u盘   用了好几年了,各种做,好好的,确实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高手中的好手,下次买个好盘子吧

网友:
一般提示格式化的用WINHEX都可以直接修复的呀.

网友:
用RS找出来吧

网友:
最近做的好几个盘都是这样,DE里面列不出来目录,RS能扫描出来目录。winhex找不到$MFT。好像是病毒。

网友:
恢复U盘数据可以选择”超级数据恢复“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