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5v 没有集显和独显供电

楼主(2016-03-03):
a85v 没有集显和独显供电  复位PLT_RST# 已经出来了 cpu也得复位了LPC_FRAME#_R 和LPC_AD3_R都有下拉波形,独立显卡开启信号 DGPU_PWR_EN 有瞬间波形 请各位指定点一下 谢谢 呵呵

网友:
示波器买来就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A:
先刷个BIOS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 试一下!

bios 刷过了

网友:
看波形象是过流。如果对自己做BGA有信心,先加焊下桥。不行再查下电路过流问题。

网友:
这个DGPU_PWR_EN 是瞬间 正常?

网友:
有的先有独显然后出集显电压的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样问题的机器没修好,换板了。

网友:
现在的机子怎么这么难修啊。

网友:
BIOS排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