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hink E431

楼主(2016-03-03):
有E431 来的时候试CPU 烧了。换了个CPU供电芯片,换了个CPU ,好了。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CPU的电感特别烫,手不能放在上面。而且还经常自动重启。求高手帮帮给分析分析。。。。。。。。
自动重启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次电感发烫 掉电 修的是显卡供电 好像是换电感好的 自己也没分析出原理 换完就好了 楼主可以尝试换一下 CPU的 上下管 是不是有不良 用示波器打一下

网友:
把上下管都换了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CPU,上的比本身CPU高啊!!或者你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把上下管都换掉试一试

网友:
楼主看一下MOS管烫嘛

网友:
请检查下有没有供电不正常,缺供电会造成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