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智能电视k7100无法联网什么原因?

楼主(2016-03-03):
海信智能电视k7100无法联网什么原因?

  海信智能电视k7100机身整体风格纯粹简约,以黑色为主基调,辅以香槟金色的金属边框,隐约透露着高贵典雅的气质。其配置采用最新64位A53架构处理器,配备4核CPU+6核GPU+4核NEON协处理的顶配14核设计,如此完美的一款电视,不少朋友纷纷入手,在使用过程中由于不熟悉可能会遇到电视无法联网的情况, 为你解答。

  1、抱着猫看偶像剧时电视突然黑屏,你肯定会把过错归功于电视系统版本过低、系统优化不够、软件服务自启等其他系统问题,在这里很想大声咆哮说一句,是不是你看电视由于太激动而掐到了猫,猫满屋乱窜而拽倒了电源线呢?所以连不上网首先检查网线是否连接好,将网线与海信智能电视K7100网线接口插紧。

图一海信智能电视k7100

  1、检查无线网络设置,看设置里面能否查到当前无线网络。轻按遥控器的"设置"按钮即可一键调出海信智能电视K7100夺目系列的设置项。点击系统设置—网络设置,常看当前无线网络。

图二海信智能电视k7100

  2、检查无线网络的信号强度,如果无线网络信号低重新连。当我们使用的无线网络强度小于35%时,电视虽然可以检测到网络,但是是无法成功联机的。为了保证无线网络的正常使用要保证无线网络的信号强度稳定在两格以上,只有这样才能成功连接。

  3、当无线网络能搜索到,但就是连接不上时你应该仔细确认,无线密码设置是否正确,仔细确认。如果还是不行,取消当前的无线保存,重新连接登陆。

图三海信智能电视k7100

  按照以上的方法操作基本没有问题,这是起初部分朋友会遇到的小问题,由于海信智能电视LED55K7100UC的外观设计刚中带柔,方中带圆,给你的视觉体验非常不一般,所以建议您看电视时不要抱猫。

网友A:
像这种电视机 不行就直接刷机  还调试个毛

网友:
猫也是好无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电视机 不行就直接刷机  还调试个毛

你以为谁都会刷机

网友:
机顶盒也是这么调

网友:
机顶盒 和智能手机的调法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