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路灯电源设计电路图

楼主(2016-03-03):
led路灯电源设计电路图

  LED路灯是LED照明中一个很重要应用。在节能省电的前提下,LED路灯取代传统路灯的趋势越来越明显。LED路灯电源的设计有很多种,但是高效率及高可靠性才是最重要的。

  下面介绍下led路灯电源设计的方案,这应该是目前效率最高、电路成本最低的方案。直接用光电耦合器对初级侧电路进行回溯控制, 调节输出电压。相对于其它传统方案,该方案的开关损耗少。将CS的电压固定在0.25V,对6串LED分别做恒流控制。IC会侦测FB的位置,将电压最低 那串LED固定在 0.5V。此时由于各串LED的Vf值的总和不同,产生的压降会落在MOS管上,导致一些损耗。如果是一般对Vf分BIN筛选过后的LED,损耗应该可以 控制在2%以内,少于一般的开关损耗。该方案的优点是效率高、成本低,缺点是AC输入、需要较多的研发成本。该方案适用于可以用AC直接输入的路灯。

图一led路灯电源设计电路图

网友A:
现在路灯不都是太阳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路灯不都是太阳能的了

前情回顾

网友:
应该是通用的电路图,都差不多,主要是需要恒流源

网友:
搞个家庭庭院照明的IED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