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 射频硬件的基本系统器件

楼主(2016-03-03):
  由于半导体技术的发展,无线通信才开始真正地起飞。半导体可以做得很小而且很便宜,正因为如此,它替代了电子管。制造射频器件主要的半导体材料是硅(Si)砷化镓(GaAs),GaAs一般用于高频。二极管和晶体管是射频世界里两种基本的半导体。射频器件两种制造方法:将分立的两极管和晶体管结合起来或者使用集成电路(MMIC)的形式。MMIC是一种制造器件的技术,它将多于一个器件的电子器件(晶体管、二极管等)融合到一片半导体上,通常MMIC的性能要比由分立原件做的器件性能要差。
  当电子器件组合起来,在一个预定的区域完成指定功能时,就形成了一个电路。在集总原件电路中,电容和电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而纯分散电路中,唯一的真实器件就是半导体,其它的只是一束奇形怪状的金属迹线。在射频世界里,频率越高,器件越小,反之亦然。当低于一定的频率时,唯一的电路选择是集总原件设计;相反,在高于一定的频率时,唯一合理的选择就是分散电路设计。

先上图:

从上面2幅图片可以看出射频系统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组成部分:
1.天线:把电信号转化为无线波(发射机中);把无线波转化为电信号(接收机中)
2.放大器:是信号放大
3.滤波器:滤除不需要的信号,假设一束不同频率的信号(f1,f2,f3...)经过滤波器,出来得到需要的频率信号
4.混频器:改变信号的频率但保持信号的其它特性不变

一个信号在左侧以特定的频率f1进入混频器,另一个信号以f2的频率进入混频器底部,出来两个信号频率分别是f1+f2和f1-f2。
5.信源:又叫振荡器,理想条件下提供一个理想的正弦波;合成器的概念:如果从普通振荡器中出来的正弦波不够完美,通过在振荡器上加一些反馈电路来产生完美的正弦波,当合成器执行反馈时,它们有时称为锁相环或PLL;合成器就像内部装有几个不同频率的振荡器的盒子,系统可以选择合成器输出哪个频率

射频硬件的其它器件
1.开关:改变射频信号的路径,就像火车的转辙器;两个重要的性能参数:损耗和速度分配器
2.衰减器:就是反放大器,将大信号衰减为小信号,其它的信号则以热量的形式散失,衰减器的最大功率比率是指衰减器在不熔化的情况下能处理的最大的射频输入功率
3.分配器:信号被分配成几部分,形状保持不变,功率减小了,因此也叫功率分配器
  组合器:与分配器相反,几部分信号被合成为一个
4.耦合器:一个信号从A点进入耦合器,通常达到C点,信号的一小部分从B点被虹吸掉,在B点被取出来,B点被称为取样端口。耦合器的作用:对射频信号采样,如何发现有什么不对,返回时就告诉其它器件进行改变,是一种反馈

5.循环器:从天线进来的信号顺着循环器到达指定的接收机

6.变换器:将错误的阻抗转换成正确的阻抗(50Ω),以达到阻抗匹配
7.检测器:功率到电压的变换器,射频功率进入检测器,出来的是和射频功率成正比的电压
8.移相器:以输入信号为参考,输出信号随着输入信号改变相位,移相器通常由二极管组成
9.相位检测器:两个不同的正弦波输入,输出的是一个和相位差成正比的电压值,可用于调制过程中数字信息与射频载波分离

网友A:
看不懂啊,有点深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啊,有点深奥

慢慢来  多看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