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温度多少算正常?硬盘温度过高的危害

楼主(2016-03-03):
硬盘温度多少算正常?硬盘温度过高的危害

  长时间读取、存放数据,那么硬盘温度就会升高,一般硬盘温度过高,容易导致数据读取不稳定,电脑出现蓝屏、死机故障,硬盘温度过高也会影响到硬盘的使用寿命,那么硬盘温度多少算正常呢?硬盘温度过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下面同小编一起来了解硬盘温度。

硬盘温度 图1

  硬盘温度多少算正常?

  硬盘的正常工作温度在40-50度之间,它的工作温度极限应小于70度。当硬盘温度达到100度左右时,硬盘就会损坏引起丢失数据,严重就会损坏硬盘。

  在正常情况下。硬盘的工作温度比室内温度会高出10-20度,在夏天可能会达到60-70度,冬天就只有30-40度的样子。而一般IDE硬盘的正常工作温度为30-50度左右。

  以上数据是理论的,和实际使用也会有一定关系,如长时间读取、存放数据,那么硬盘的温度就会升高。只要不出现频繁的重起、死机等现象,在系统不出现报错等情况下我们一般认为温度是正常的。而笔记本散热不如台式机,可能温度会比台式机稍高一些。

硬盘温度 图2

  硬盘温度过高的危害

  一般硬盘温度过高,容易造成数据读取数据不稳定,导致一些电脑故障的发生,甚至硬盘温度太高会造成系统瘫痪,硬盘温度过高会影响到硬盘的使用寿命,所以当遇到硬盘温度过高我们应该加强机箱内部散热等措施。

  硬件散热不好的最大原因是机箱里灰尘过多造成的,我们可以清理一下机箱里的灰尘,给机箱加装一个散热风扇或者硬盘风扇。小编建议机箱风扇是很有必要装的,它不仅给硬盘散热,同时也给其他固件降温,特别是夏天能保证电脑安全稳定运行。

网友:
恩恩   不过现在都是固态啦

网友:
固态也发热

网友:
太热了,有重要数据就加风扇吧

网友A(2016-07-05):
能讲一下温度过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讲一下温度过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很多是硬盘用的时间久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是硬盘用的时间久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