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5VD 电池开机正常,用电源开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6-03-03):
华硕 K55VD 电池开机正常,用电源开机到开机画面自动重启,就是IO上面的103排阻的问题,这个排阻的下方第二脚电压没有3.3,就是它的问题换了就好,我们都搞了四五台了。BIOS传不了,明天吧。。。。。。

网友:
是的应该是 通病吧

网友:
这么说是通病了哦?

网友(2016-04-20):
到底是哪个排阻啊?怎么不在图上圈一下呢

网友(2017-06-18):
又一个通病

网友:
有权限,为何要权限

网友:
以后修到这种机就方便了

网友(2017-10-19):
不知道你说的那个排阻啊,上面好几个呢

网友(2018-01-04):
谢谢分享,又是通病!学习了。华硕机器BIOS坏的多。

网友(2018-04-03):
谢谢分享 具体哪个电阻能上图标记吗

网友(2018-05-22):
谢谢楼主分享 下次直接秒了 谢谢谢谢

网友(2018-06-25):
你们为什么总是遇到通病的呢  我这里机子少很少遇到

网友(2021-07-14):
EC上面就两个103排阻,我都换了就好了。估计应该是AC_IN#那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