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

楼主(2016-03-03):
请问在电容这有个叉叉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电感这有一个叉叉,表示什么?有人知道吗

网友:
可能是不安装的标示吧。

网友:
第二个是电阻,应该是没装的意思

网友:
表示没装。。主板上没这个元件

网友:
没装的意思。不同厂家没装的表示都不大一样。有些是有个@的符号

网友:
应该是没有安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