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蛋的神舟精盾K470!

楼主(2016-03-03):
客户送来一台神舟精盾K470的本子,说是用不到十分钟自动断电或重启,心想估计是CPU的温度过高,或者是里面的灰尘过多!让客户留下机器下午来取,客户说急用,那我也只有放下手中的活开始给他拆机清灰,清好之后开机测试,故障依旧!心想麻烦了,硬件问题,还给楼主报价只要80元!客户看到没解决问题,说是不是挺麻烦的,我说也不麻烦,主要是硬件问题,CPU电路问题!客户说大概要多久修好,我说你要是急,就先用我电脑!客户是个仔细茬,说没事我在这等着!没法,上迅维网下载一份图纸,开始检测CPU电路,检测CPU供电,复位,时钟信号都正常,摸索半天也没有头绪,真是蛋疼!于是我换上CPU双铜管上机测试,故障还是一样!又开始在CPU周围查找电容电阻,对地大阻值,突然发现CPU座下的330贴片电容的阻值偏大,于是从料板上换了一个330电容!开机测试了一个小时!没问题了!故障解决!和客户协商收了150元!客户也欣然同意,取机离去!

网友:
碰那个运气修好了   或者不良等返修

网友:
想问问你是怎么想到CPU的?

网友:
电容阻值偏大?我没明白,还是二极体值?意思是说这个电容失容了  导致掉电的?

网友:
怎么偏大了 ??、

网友:
楼主怎么想到是CPU那个地方

网友:
无图无真相很没有说服力撒!我这也有个宏基4738掉电能指点下吗

网友:
电容失容  滤波不良?

网友:
运气而已330 电容都是并联的 很难查

网友:
CPU供电滤波不稳。

网友:
最好把CPU的滤波电容全换了

网友:
楼主,那里电容阻值多少偏大?

网友:
"突然发现CPU座下的330贴片电容的阻值偏大,于是从料板上换了一个330电容!"楼主是如何判定这个问题的,可以详细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