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61H2-AM3触发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6-03-03):
之前这板有修过一次,也是本人修的,不触发,把USB接口处的八脚供电芯片拆下,可触发开机,OK,
这次是可触发,但一触发掉电,保护
测了 12V,和各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没短路,应该是缺电压掉电,直接用线短接ATX电源的绿色线与黑色线,强行开机,测得各路电压,发现,CPU核心供电+VCORE无电压,同时测得+V_CPUVTT,也无电压输出,而+V_CPUVTT是受控于U18,发现U18的第13脚EN,无开启电压,追踪U18的第13脚EN开启信号的
来源CPUVTT_EN,为0V,受控于QN3,QN4二个三极管,发现QN3的B极是受+V_1P05_PCH为桥的供电1.05V经过电阻R116与QN3 B极与E极间的内阻串连分压,得到  0.69V,三极极工作,C极被拉低,为0V,那QN4的B极也就是0V,这样QN4的C极应该为高电平,因为QN4不工作,所以不会拉低C极的电压,然后经两个电阻Q134,R132串连分压,送U18的EN开启芯片的工作,  但测得
QN4的C极也为0V,被拉低了,导到U18的EN为低电平,不工作,
要板上测了一下QN4的各个引脚,没发现激穿短路,三极管一般损坏,大部份是激穿短路,难道是损坏开路,直接用风枪取下,测量,还真是开路,在料板上取下
一个极性一样的换上,开机,一切修复OK,
其实拆了QN4也是可以开机的,但考虑到,三极管在料板上不难找,同时,还原厂家的设置,所以就找了个三极管换上了,记住,要分清,PNP,NPN,不要搞反了。

网友A:
思路不错,其实拆了也没关系的

网友:
这是代工主板吧

网友:
品牌机很多都是代工板,这是精英代工生产的

网友:
好看,看了很多都是EN信号,两个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思路好清晰,品牌机的主板图纸是最难找的了。感谢你的分享,受教。

网友:
这个图纸有的共享不?

网友:
也修过昂达的老主板可惜后面不耐用,可能是桥有问题

网友B:
是EN没电压? 拆了EN的三极管  我一般都不去装!!哈哈

网友C:
不知道这故障是不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EN没电压? 拆了EN的三极管  我一般都不去装!!哈哈

就是开启信号引脚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其实拆了也没关系的

拆了前面PCH 1.05V电压产生对QN3导通和截止工作控制将会失效。

网友:
麻烦下次把图片编辑好这样看真的有点吃力

网友:
电路图,迅维修网上下载的,好像是迅维网发布“精英H61H2-AM3”,我也是在上面下载的

网友:
LZ基础很好,思路清晰!不过有一点是击穿短路,不是激穿。

网友:
哈哈,多谢指点,以后一定改正

网友:
精英代工的主板,拆掉QN4不一定会行。可能会出现时序混乱

网友:
看这种颜色的板子就是精英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故障是不是通病,,,,,,,,,,

这种一般不会是通病的

网友:
不象是通病,今天又发现一片“清华同方”的品牌机,电路一样一样,板的型号H61H2—CM,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不了,档在D7,换过内存了,还没下手修。只是大概看了一下。上图片大伙看一下,这板与我上面发表的表电路一模一样。

有修过这板的,挡在D7的给个意见,时不时可以走到A3,显示,换过内存了,也是这样,大算放着,明天再慢慢烟酒烟酒,哈哈。。。。
发这贴是想与大家分享一下,这两片板的电路图可以通用,但主板型号与主机品牌各有差异而以。给我多多加分哦,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