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PLUS上电掉电反复重启的维修

楼主(2016-03-03):
     个人比较懒,加上肚子里墨汁少,所以,迅维实地回来后就一直没敢在论坛里发贴,昨天突然在空间上看到在迅维的刘平师兄发了几张在迅维上课时的照片,让我又想起了在实地学习时那段难忘的日子和那些好友,好怀念啊!!周华林、林志新、大神、小赵、小孟、刘平、老丁、老王、小刘······好些兄弟。就连那时候折腾我们302半死不活、发誓与其老死不相来往的臭虫忽然也觉得可爱起来!!(虽然我是它直接受害者之一),当然,怎么可能把徐总、饼哥、船哥、朱老师、覃教授、仝老师、阿林老师这几尊大神、大BOSS给忘了呢,忘不了,连声音都难以忘记!!!······
      去年的今天是我刚到迅维的日子,正好一周年啦!!今天我就发一个华硕P7H55主板的小小维修帖子来纪念一下,学生不才、天资愚钝、写的东西也许纰漏众多,还望各位看官多多包涵,多多指教,  特别是几大BOSS就高抬贵手,拍砖的时候下手轻点,どうぞ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朋友送来一台式机主板,一看是华硕,顿时心凉半截,你懂得---它没图纸啊,
说是上电反复重启,接过手后,目测此板除了灰尘多了点,其他并无烧焦、鼓包、缺件以及维修的痕迹,那就测一下关键点短路吧,也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上诊断卡,插电,触犯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然后重启,就这样反反复复,那就从简单的开始吧,给主板放下电,还是老样子,刷下bios,还是一样的毛病,拔掉12v,也一样的毛病,那就老老实实的测供电吧,测上电瞬间,内存1.49v正常,桥1.12正常,总线12v,我晕。这么高,这是个MOS管,G极3.3v,D极12v,S极也是12v,迅速拿下它,肯定是击穿了,
换上一个好的场管,测下S极1.21v正常啦,CPU供电1.12v也出来了,跑马亮机,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上面有一行字看不懂,需要翻译一下

网友:
第一次看到琉球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一行字看不懂,需要翻译一下

请多关照!!!

网友B:
那段日文是从哪里复制来的啊?

网友:
这里故障
应该是g级12v,d级输入3.3v

网友C:
CPU没死?  我上次一块H61的 总线12V  CPU也是死的!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怎么没把CPU干烧了?

网友:
这个帖子越看越诡异啊,d级12v g级3.3v 那么s极怎么就出了个1.2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的硬盘已经被岛国片占领    开口岛语就滑溜溜的出来了

低调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段日文是从哪里复制来的啊?

恰巧兄弟以前的专业是日语

网友:
总线供电那个管D极有12V?不可能吧,那个管子不可能用12V降压到1.2V的

网友:
我也是纳闷 cpu能抗住12v电压啊?

网友E:
师兄那段日语是东京热第一个画面上学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CPU没死?  我上次一块H61的 总线12V  CPU也是死的!

你的意思是总线12V把CPU也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师兄那段日语是东京热第一个画面上学的吧?

罪过、罪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是总线12V把CPU也烧了?

我也说不好是不是总线电压高烧的CPU  反正我的那块U是死的

网友G:
楼主!我也有片这块板,故障也是一样!我这片是桥供电没有!你知道桥供电是由哪个控制吗?谢谢啦!

网友:
楼主!时钟芯片上方的那个场管的电压是多少啊?(正常的电压)

网友:
总线供电那个管D极有12V?

网友:
总线12伏,就没有坏其他东西,奇迹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也有片这块板,故障也是一样!我这片是桥供电没有!你知道桥供电是由哪个控制吗?谢谢啦!

板子早就让客户拿走了,你桥供电肯定上查桥边上的电感啊、场管啊,如果没有电压,就先找到控制这个场管的芯片 啊,一般8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板子早就让客户拿走了,你桥供电肯定上查桥边上的电感啊、场管啊,如果没有电压,就先找到控制这个场管的 ...

你看看你那片板啊,桥供电场管周围没有控制IC啊(你说的八脚IC)

网友:
mos管击穿导致的故障

网友(2016-04-10):
我也有一块和你一样问题的板子,准备扔了的,刚看了你的帖子,居然和你差不多的问题,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怎么还打出小日本字来了

网友:
日语不错,岛国文化学习的也不错嘛!

网友:
どうぞ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求解释!!!

网友:
我想问一下,那个真的是总线供电吗?

网友:
D级不可能有12V把,一般都是内存的电压过去 降压的。。。。

网友:
这个管应该没有12V。。感觉楼主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