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enbook U305超极本拆机图解

楼主(2016-03-03):
华硕zenbook U305超极本拆机图解

  自从华硕推出第一款ZenBook至今,已经有了近四年的历史,每一年都会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华硕zenbook U305超极本是华硕推出的一款轻薄本新品,最大的特点就是薄,机身最厚处仅有12.46mm,重量也只有1.203Kg,是相当出色的便携型笔记本。精于芯、简于形,华硕zenbook U305有多薄呢?,下面我们通过华硕zenbook U305拆机来一探究竟吧。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1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方法/步骤:

  华硕zenbook U305金属机身由于没有搭扣,拆机要远比塑料机身简单的多,只要拧掉螺丝就能直接拿下后盖了。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2

  这是拆下的后盖,可以看到就是很薄一片金属。虽然没有加强筋设计,但由于周围一圈的弧形倒边,后盖还是有一定强度的。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3

  但必须提醒的是超薄本为了薄要减少很多加强筋设计,必然会严重损失强度,虽然周围弧形能改善强度,但中心部分就没办法了,华硕zenbook U305顶盖略用力按就能借着反光看到明显下凹。请注意这并非华硕zenbook U305的缺点,而是所有超薄本共同特性,只是华硕zenbook U305的环形拉丝设计会让反光变化的更明显而已。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4

 华硕zenbook U305内部被安排的井井有条,空间利用率极高。差不多2/3的空间都被电池占据了,电池的两边是对称设计的两个L型喇叭,主板和IO接口板分成两块,SDD和WIFI模块被安排在主板和IO板之间。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5

  拆下的电池非常薄一片,这也是机器减薄的最重要的一环。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6

  ASUS JAPAN株式会社出品,虽然面积很大,但受厚度所限容量仅为11.4V、3.83Ah。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7

  电池背面贴了一层软垫来防护。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8

  这是华硕zenbook U305的散热片,也是内部配件里最让我感觉神器的配件,它薄的太不可思议了。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9

网友: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方法/步骤:

  为了对比它到底有多薄,我特地把ThinkPad S3的散热器也拆出来了。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10

  要知道ThinkPad S3也曾经是最薄的笔记本,在厚度上也PK掉了同时期的MacBook AIR的,号称13.1mm厚,最厚部位也仅有17.5mm,即便在现在也算是很薄的本子,但它的散热片跟华硕zenbook U305的一比差距太大了。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11

  与CPU接触的压片部位比较,华硕zenbook U305的厚度仅有1/3左右。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12

  散热鳍片部位更是天壤之别。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13

  用一元硬币对比一下,华硕zenbook U305的热管居然只有硬币的一半厚度,散热鳍片也仅有两个硬币厚度!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14

  拆掉电池和散热片后的机器内部,可以看到主板和IO板之间用排线连接的,这根排线平常是压在电池下方的。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15

  为了减少厚度,SSD硬盘、WIFI模块和BIOS电池都是从侧面接入IO板的。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16

  USB接口也是采用半嵌入的方式,这样起码要比叠在PCB上焊接减小2mm厚度。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17

  这是拆下的SSD硬盘撕掉上面的不干胶后,M.2标准接口以后要升级硬盘也非常简单了。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18

网友:
这个型号还是好拆的

网友: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方法/步骤:

  拆下主板,银灰色覆盖的那四个芯片是内存,绿色带两个芯片的那一长方形物体就是Core-M CPU了。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19

  撕开看看内存真面目,三星DDR3 1600颗粒。含在主板上的内存升级容量是没什么希望,好在8G也完全能满足现在的主流需求了。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20

  跟5寸屏手机对比下尺寸。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21

  再跟2个硬币对比下厚度,除了USB接口受标准所限,其余部位都没达到2个硬币的厚度!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22

  下面来看看华硕zenbook U305的键盘背面,可以看出这还是典型的X键盘构架。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23

  但是为了减小厚度,华硕zenbook U305键盘直接利用底板钢板来做支撑件,薄膜也不再是整片的,而是以排线形式从X构架的空隙里穿梭的。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24

  L型内置音箱,跑道型全频带扬声器单元,共振腔基本把内部剩余空间给用完了,它的尺寸要远比我之前接触的更大,想必效果应该不错。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25

  看看基本拆完的内部,剩下部分没太大看点就不再拆卸了。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26

  华硕zenbook U305所有部件全家福。

华硕zenbook U305拆机 图27

总结:

  通过拆机发现华硕zenbook U305这样级别的轻薄本已经与ATOM平板/上网本有了极大的区别。ATOM时代大多采用2G小容量内存以及性能低下的eMMC硬盘,存储空间只能依赖外界硬盘或TF卡拓展,其综合性能只够上网、看视频以及简单的文档处理而已。而Core-M这一代不仅仅是CPU性能大幅提升,同时也加大了内存容量并采用标准接口的SSD硬盘,完全实现了一个主流便携笔记本的需求。

网友:
这本各方面都挺精简啊

网友:
做工比较好

网友:
这个做工还是不错,我看到2个风扇了,散热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这个固态看起安逸  有点像是苹果的那个固态

网友:
以后怎么维修~~估计BIOS 坏的多~~

网友A(2016-06-11):
新手来学习一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来学习一下下

不要灌水

网友A(2016-07-19):
好吧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神器

华硕超极本 这个做工还是不错,我看到2个风扇了,散热应该不是问题了,

网友A:
我看到过一个客户拿过来的。没得拆出来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过一个客户拿过来的。没得拆出来看过,

这种超级笔记本电脑还是比较好拆的,比ThinkPad的好拆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