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电源板烧成这样还能用,真NB。

楼主(2016-03-03):
捡到死鱼了。

网友A:
只是电源口坏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电源口坏了而已

是的,还以为要还板子呢。

网友:
电源口板层应该也烧掉了,这种之前肯定经常有打火的声音。客户没有注意哈哈

网友:
最简单的故障了,等于是送钱

网友:
好久没碰到过这种了

网友B:
虚焊导致接触电阻过大,发热烧掉了,给楼主送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焊导致接触电阻过大,发热烧掉了,给楼主送钱了。

应该就是这样,保险都没烧。

网友:
用刀挖干净一样的,,,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打火烧黑的.接触好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打火烧黑的.接触好应该就没事了

烧穿了。接好没事了。

网友:
难道你送客户一根电源线???

网友:
送钱啊,电源头虚焊造成

网友:
送钱的客户啊

网友:
这个就是电源线没插紧,发热烧的吧

网友D:
死鱼 绝对死鱼  楼主捡到了120   19寸的吧

网友:
最好让客户的原来电源线也换掉,否则可能用不长

网友:
烧的正好是无线区

网友:
遇到很多了,用刀刮好,用导线连接好,正常使用,如果接口坏了,就换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死鱼 绝对死鱼  楼主捡到了120   19寸的吧

同行,这边这种只能6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行,这边这种只能60

可以 够黑 够专业 我这里同行30我都要涨价了 不搞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 够黑 够专业 我这里同行30我都要涨价了 不搞算了

这还黑啊,这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网友:
触点处有间隙引起放电打火导致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就是检钱了

网友:
干的不错,不过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一样

网友:
碰到过板子烤糊一大块还能用的

网友:
TSUM16AL-LF长城的17程序谁有

网友:
楼主捡到宝啦

网友:
接口烧成这个样了啊

网友:
这种也好常见  220V接口松动导致打火烧断了底层铜板

网友:
小显示器,低电流一般不容易烧这么厉害。

网友:
必须用刀挖干净,要不然的话会翻修,因为碳 是会导电的

网友:
故障现象很严重,解决办法很简单

网友(2016-04-04):
呵呵,只要能开机,管他烧成什么样了~!反正在里面也看不见~

网友:
插脚接触不良 打火

网友F:
那个电容不会事5V那边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电容不会事5V那边的把

和电容没关系,连保险都没烧;只是把插口的一个脚给烧坏了。

网友G:
这种送钱的机器我咋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送钱的机器我咋碰不到?

会的,不要急。

网友:
借您吉言,希望如此

网友:
换个电源插头

网友H:
经常碰到,把黑的挖空,换个头子接上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经常碰到,把黑的挖空,换个头子接上就能用了。

嗯,已经修好,和你的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