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7的工作原理,3VSB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16-03-03):
新手对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看不明白,特此请教。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MSI 板,正在检测,谢谢你的图纸

网友A:
我有一个V星的板,有5VSB,就是没有3VSB,待机芯片就是MS-7G,如果是本身产生的3V,那就是芯片的故障。可我都换了三个芯片了,不会那么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V星的板,有5VSB,就是没有3VSB,待机芯片就是MS-7G,如果是本身产生的3V,那就是芯片的故障。可 ...

不是芯片本身内部产生的,这里是经Q11内部双N沟道MOS管轮流交替导通和截止状态变化得到,这里Q11可以理解成3.3V双路供电切换MOS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芯片本身内部产生的,这里是经Q11内部双N沟道MOS管轮流交替导通和截止状态变化得到,这里Q11可以理解 ...

非常感谢!目前测得Q11的第五和第六脚是5V,其它脚位都没有电压。同样的管子Q7,Q8,也是一样。那么请问Q11正常产生3VSB需要的条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目前测得Q11的第五和第六脚是5V,其它脚位都没有电压。同样的管子Q7,Q8,也是一样。那么请问Q ...

前提是MS-7芯片待机要得到5VSB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目前测得Q11的第五和第六脚是5V,其它脚位都没有电压。同样的管子Q7,Q8,也是一样。那么请问Q ...

说错了,前提是芯片33脚待机要得到9VSB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前提是芯片33脚待机要得到9VSB供电。

芯片的5VSB供电都正常,36脚9VSB供电也正常。感觉Q11的第二脚5V_DRV应该有高电平芯片才能工作,5V_DRV是0V,就两个电容连接到5V_DRV滤波,然后就没有别的元件了,量测两个电容都是正常的,没有短路。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没有待机3VSB。
请问,接下来该咋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5VSB供电都正常,36脚9VSB供电也正常。感觉Q11的第二脚5V_DRV应该有高电平芯片才能工作,5V_DRV是0 ...

那只能换芯片。

网友A:
都换了三个芯片了,明天试着把5VSB飞线到Q11的第二脚试试。今天飞错了,飞到Q11的第四脚了,当时测得有待机电压,但只有2.49V,触发不了,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5VSB供电都正常,36脚9VSB供电也正常。感觉Q11的第二脚5V_DRV应该有高电平芯片才能工作,5V_DRV是0 ...

测量下Q11 损坏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换了三个芯片了,明天试着把5VSB飞线到Q11的第二脚试试。今天飞错了,飞到Q11的第四脚了,当时测得有待机 ...

说明Q11损坏可能性比较大,飞线是没有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Q11损坏可能性比较大,飞线是没有效果的。

感觉感谢你的耐心解答,明天飞线或者换掉Q11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目前测得Q11的第五和第六脚是5V,其它脚位都没有电压。同样的管子Q7,Q8,也是一样。那么请问Q ...

9VSB正常的话,把芯片所有5VSB都测一下看是不是都有了,注意看Q11,4脚有高电平了就会有3VSB了,4脚高电平控制56脚导通给3脚,3脚与78脚直连的

网友:
谢谢,之前有飞一个5VSB到Q11的第四脚,虽然能产生待机,但电压不够,也不能触发开机。之前测过芯片的5VSB,似乎都有,明天再重新测一下看看。MS-7G的5VSB,就16脚和33脚吧?29脚5V_DRV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