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20I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6-03-03):
        表妹的x220i笔记本坏了,拿过来接上维修电源,0.0100A,按开关后0.0120A,仅电源指示灯亮。她说她学习同事检查过了,说是主板坏了,好吧,那就拆了修吧。先把表妹打发回去,因为我也是半罐水,可不能破坏了形象。       主板拿出来,再把胶布撕掉,目测没有任何发现。到基地下个图纸,再学习一下月饼大侠的时序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2599-1-1.html。然后接上电源测3v,5v都有,U59的15v正常,28v为24v,顺手量了一下BIOS的供电,0v。,发现bios是VCC3LAN过来的,而VCC3LAN是由VCC3LAN_DRV驱动,都为0v,
按图纸一路查下去VCCLAN_DRV->VCCLAN_ON->MPWRG->-PWRSW-ASIC,什么也没查出。再查到D54,

意外发现一端为3.3v,一端为1v,测R606也是一端3.3v一端为1v。用放大镜看感觉C516有点发黑,

断电打阻值为3kΩ,热风枪伺候,拆下来再测还是3kΩ,再测A点100kΩ。于是找个电容焊上去,再一通电,就这样了。

网友A:
看来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同意楼主看法

网友:
长见识了,多学习

网友:
南方天气潮湿,很多这些问题

网友:
学习了 ,思路很好

网友:
似乎修过同样问题,连坏的电容都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先处理腐蚀位置  思路很好

网友B:
看你贴子里说的  28变24V??   笔记本里有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你贴子里说的  28变24V??   笔记本里有这么高的电压?

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啊,但是图纸和实测都吻合。

网友:
运气好修机子顺手多了。

网友:
那个电容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啊,但是图纸和实测都吻合。

哦 对了   保护隔离有24V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这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修电脑 和修人差不多    也要讲究望闻问切的 。  不要拿到就测测测  侧半天 发现后面有腐蚀、断线、掉件、这些的 那前面不是就浪费了好多时间啊!

网友:
总结的还可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