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65-DS3维修求助!

楼主(2016-03-03):
不上处理器上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上处理器后上电断电一直重复,有电时可测出cpu供电1v多点接着atx电源就断电然后又供电就这样重复!12v辅助电源无短路但拔掉主板就能上电,不知怎么办才好请大家赐教!

网友:
换CPU试试!查下复位针电压。。

网友:
Cpu已换过,复位针电压4.9v

网友A:
测量下,CPU供电管理芯片的供电等

网友:
可能缺少电压,,,

网友B:
CPU供电芯片先换掉。还会直接加焊CPU座子 最好没上CPU时候测量下 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CPU供电管理芯片的供电等

周围只有场管找不到其它芯片,不知能不能上图上个图大家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芯片先换掉。还会直接加焊CPU座子 最好没上CPU时候测量下 电压

不上cpu没输出,场管只有一脚有12v电压!

网友:
主板图片就是这种望各位大师帮助!

网友:
有pci槽就上诊断卡,看看跑吗没有啊

网友:
来不及显示就断电了,诊断卡来不及显示!

网友C:
反复重启一般是缺电压,还有些板BIOS出问题,与检测不过内存都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复重启一般是缺电压,还有些板BIOS出问题,与检测不过内存都会这样

内存没插,上CPU就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反复重启一般是缺电压,还有些板BIOS出问题,与检测不过内存都会这样

一般缺哪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缺哪组电压?

一般缺那组电压要你自己量,板上除CPU供电之外的都量一下,有电感的量电感,没电感的量场管S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缺那组电压要你自己量,板上除CPU供电之外的都量一下,有电感的量电感,没电感的量场管S极。

刚量了下内存旁边有两个场管有两极电压都为12v但场管没短路这正常吗?

网友:
先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看呀

网友E:
也有可能是北桥虚焊!个人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有可能是北桥虚焊!个人建议

也考虑过,北桥散热器看着不错把两个卡钉取下还是没能取下散热片就没加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量了下内存旁边有两个场管有两极电压都为12v但场管没短路这正常吗?

你要弄清楚这个管是什么作用的,还有就是两极电压都是12V,是那两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