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Q57M rev1.0 4长2短报警

楼主(2016-03-03):
联想IQ57M rev1.0 扬天T6900V 联想IQ57M

网友A(2021-03-04):
双BIOS 都 是4M 的,你这是U4还是U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BIOS 都 是4M 的,你这是U4还是U5

4M

网友B(2022-08-30):
U几的??4还是5啊

网友(2022-11-06):
引用 网友B:
U几的??4还是5啊

楼主没搞清U4还是U5的意思,这板子两个bios芯片,一般理解都是互备的,应该没有差别。原板子备份出来的bios文件也只是一个4M文件,编程器单独芯片备份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