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EC烧个洞!!

楼主(2016-03-03):
联想G400 EC烧个洞!!
一台联想G400机器  版号:LA-9631P V:1.0

上电没待机电流,拆机,发现EC烧了个洞。。

换掉EC后。 上电,还是没待机电流。测 隔离点 20V正常。 这个板子的 3 5V 待机电压是独立的。。  测3V供电ic,  次IC是 顺时针脚位。 查8# 供电正常  7#没电压, 7# 是开启 5# +3VLP 电压的。
       7# 是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后 大概4.6V来开启 +3VLP的。 7#没电压。 测 5# 对地短路。 首先怀疑 PC414  移除后还是短路的。 为了快速维修,在5#加了个 1.1V的电压。 PU401发热。
更换 PU401后, 待机电压出来了。 触发,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这里换了 个EC  PU401  。。 有兄弟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先测5#短路了没。 加快维修速度!! 没下载分了。哪位兄弟手头不紧的话。。鼠标点下。。。有点有回!!多谢。

网友A:
这个EC也是带程序的吧

网友:
经常有里面程序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EC也是带程序的吧

恩 料板上取得. 靠谱!

网友:
不错 短路找的够快

网友:
芯片里面有程序的不好搞啊

网友:
EC自带程序,学习了

网友B:
8208bqnc反面引脚定义是什么呢。底面多的有特色啊。pdf有不截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8208bqnc反面引脚定义是什么呢。底面多的有特色啊。pdf有不截个图

网友:
EC可以写程序吗

网友:
这个EC专用的吧?普通的能用?

网友C:
可以的,RT809的编程器迅维有这个座子卖5元一个,

网友:
发现烧EC的一般都是短路了才会烧,这个思路是不会错的

网友:
IO自带程序的 要怎么刷呀?

网友:
学到了 加点下载分

网友:
PU401我也还好过

网友:
有程序的很难找       要发一样的       很麻烦

网友:
这款EC里面不是带程序的吗?

网友:
又是 这芯片  上次遇见一个  芯片直接烧穿  板层焊点都烧掉了 飞线 都整哭了 不过最后还是好了 !

网友:
楼主把EC带程序加进去吧,

网友:
有料板就是好 边测边取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速度很快 了学习下

网友:
写EC程序复杂的很。

网友:
带程序的EC 只有在料板上取

网友:
这款机器ec是带程序的。要么料板。要么编程器刷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维修速度很快,佩服

网友:
这个EC带程序的??

网友:
掉点补线难弄吗

网友:
这EC不是带程序吗,

网友:
楼主我笔记本键盘撒上水后就乱键了,换了个原装的键盘还是乱的,而且乱键都是一个乱发,不是随机的乱。不过usb外接键盘正常。请问是不是EC坏了?

网友:
EC都烧个洞 不会是19V 串过来了吧

网友:
我手里有两个机器 是这玩意坏了 东西还没到
MU3EB

网友:
EC 好好的不会烧的,要不待机不正常要不就是屏线有短路,换完后必须找到损坏原因,不然会返修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IO烧了一个洞,直接换就好了的。

网友:
遇到过一台惠普的有5v没有3v也没有量到短路,测量没3v线性,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这ec买来不是自带程序的吗!
无聊林
你要跟卖的人讲。。 一般最少发3-5个。 我上次遇到一个。 发了3个。 换到第三个才好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ec买来不是自带程序的吗!
你要跟卖的人讲。。 一般最少发3-5个。 我上次遇到一个。 发了3个。 换到第三个才好的。
OQC
这个,有点郁闷,万一全部都不行,有绕弯路了。
详情

网友:
这ec买来不是自带程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ec买来不是自带程序的吗!

你要跟卖的人讲。。 一般最少发3-5个。 我上次遇到一个。 发了3个。 换到第三个才好的。

OQC

网友:
这个芯片可不好换

网友:
稳定吗不知道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片,不过不是EC烧,只是3V待机短路引起的不上电,而且公共点短路

网友:
程序的很难找

网友:
分析还算到位 果断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跟卖的人讲。。 一般最少发3-5个。 我上次遇到一个。 发了3个。 换到第三个才好的。

这个,有点郁闷,万一全部都不行,有绕弯路了。

网友:
只要不是主板烧洞,基本都好弄

网友:
也遇到个一样的

网友:
赞一个楼主好心发图

网友:
学习了  这个少见到

网友:
EC 是不是KB9012啊

网友:
带程序 学习中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谢了

网友:
.............我是想过来看看烧个洞的 以为主板EC处烧个洞呢 结果 噗  加分了

网友:
这种芯片本身是比较容易短路的 PU401这样的

网友:
楼主,怎么样看EC有没有带程序呀,谢谢

网友:
维修速度!! 没下载分了。哪位兄弟手头不紧的话。。鼠标点下。。。有点有回!!多谢。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多谢分享

网友:
现在EC带程序的越来越多了看来要更换设备了!

网友:
这IO是个啥型号

网友:
楼主,g400主板待机这块能拍个全图吗 我有块主板进水的 电阻掉玩了

网友:
这机器还没遇见过

网友:
技术型 学习了

网友:
5脚l短路,难道是通过芯片内部拉低7脚电压吗?

网友:
哪位兄弟手头不紧的话。。鼠标点下。。。有点有回!!多谢。

网友:
网上的剪板EC可行不

网友:
这板子以前修过,3v5v分开供电的

网友:
不错不错!我有时候也是给它一个开启电压,看看有没输出或芯片发烫的!

网友:
3V线性电压短路了导致不出3 5V

网友:
"为了快速维修,在5#加了个 1.1V的电压。"这是个好方法,这样解决问题要快很多!

网友:
修到过 这个机器的待机芯片是两个独立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这破EC带程序的吧,楼主直接买的写好程序的,还是自已写的,

网友:
仁宝新机都带程序啊

网友:
EC烧了 应先查看系统供电 及35V转换

网友:
这个EC是什么型号的还自带程序?

网友:
联想G40开机无显,檫了内存也一样

网友:
这个型号EC是自带程序吗 没有注意到 但是如果你去买这种芯片卖家都会问你是不是带程序的 他哪里也有带程序的

网友:
算是烧鸡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当时我买过着EC  tb要我100元

这么贵?他怎么不去抢?

网友:
应该要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维修经验有独到之处,快速准确定位故障点,这个值得借鉴。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EC自带程序有点麻烦。

网友:
有料版才是真的好

网友:
上次修这个机器,EC 也是坏了,我换了好几个都没有好,最后买的剪切料好的,带程序的

网友:
这种集成的PMOS修的还不是很多,以后看来要备货了

网友:
这个帖子从哪里看出EC带程序了?

网友:
从EC哪里看是否带程序?

网友:
好经验 谢谢分享, 带程序的IO也能找到。

网友:
带程序的ec看到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RT809的编程器迅维有这个座子卖5元一个,

是的,只不过去时些 焊上去的

网友:
碰到过EC坏的,没去查短路,不过下次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
顶楼主一个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