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la-6755p 过LOGO 进系统闪雪花屏

楼主(2016-03-03):
g475 la-6755p 过LOGO 进系统闪雪花屏 看了群里的介绍有说是BIOS 的我就给机器拆了刷了 结果还是一样 最后 发现 不上硬盘不进系统不闪 不花   接硬盘 内屏闪 花 外接也是闪花 以为是显卡。 最后 发现是硬盘照成的花屏。。 不知道为什么 换一个硬盘搞定了。。

网友:
奇葩啊,硬盘引起的花屏。 楼主要拍个雪花屏的图片上到论坛

网友:
第一次听说硬盘花屏,又长见识了

网友:
硬盘导致的花屏还真没遇到过  感谢分享 以后少走弯路了

网友:
奇葩啊,硬盘引起的花屏

网友:
硬盘引起花屏还真是难见

网友:
硬盘花屏 我倒是遇到过几次 但我的不是进系统 我的是刚过了LOGO 就花屏 就像现存花屏那种  硬盘摘掉就好了  是硬盘坏道引起的

网友:
应该试硬盘卡  导致的画面卡,这样理解不知可否。。。

网友:
遇到过是触摸板下面 19V 供电电容腐蚀  换一个好的

网友:
硬盘引起显卡花屏很少见

网友:
呵呵呵什么奇葩的问题都有呀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吧电压拉低 或者不稳定了  所以才花屏的呢

网友:
是啊硬盘引起花屏的少见

网友:
奇葩的问题    这是个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