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132p 当LOGO 变不显示之EDP接口定义

楼主(2016-03-03):
来时是当LOGO,拆开后说不显示了,到我手上试试了下,能跑起来,大小写灯能亮,
用灯照了下屏,没任何反应,难道屏线有问题吗,经过一翻排查,屏线没问题,
主板上屏线接口脱焊,补焊OK;由于这种新型接口,网上找不到屏上面接口的定义,
所以自己记录了如下图,多了个HPD(热插检测)。

网友A:
楼主能耗解释哈这个的定义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耗解释哈这个的定义嘛

定义网上有资料,只是排序脚位找不到

网友:
接口虚焊的还真少。。

网友:
只有两根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义网上有资料,只是排序脚位找不到

没找到啊,网上

网友(2020-05-14):
你这是屏上接口的定义还是主板的屏线接口的定义?!严重指责楼主误导大伙,你这把接口pin编号从30-1倒过来了吧!?

网友:
见识了,分享经验。